I2C读PCF8596分享

楼主(2016-01-26):
硬件连接
PE4------------SCL
PE5------------SDA

楼主:
unsigned char  g8563_Store[4];                                                                                                 /*ʱ¼ä½»»»Çø,È«¾Ö±äÁ¿ÉùÃ÷*/
unsigned char  c8563_Store[4]={0x00,0x59,0x07,0x01};         /*дÈëʱ¼ä³õÖµ£ºÐÇÆÚÒ» 07:59:00*/
//用于存储时间
typedef struct
{
        vu8 hour;
        vu8 min;
        vu8 sec;
        //¹«ÀúÈÕÔÂÄêÖÜ
        vu16 w_year;
        vu8  w_month;
        vu8  w_date;
        vu8  week;
}_calendar_obj;
_calendar_obj calendar;

楼主:
//SDA的方向初始化
void SDA_Dir(char b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ÀàÐÍ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if(bi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³ö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软件小限时
void delay_nop(void)
{
        uint8_t i=10; //i=10延时1.5us//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楼主:
//I2C起始位
void iic_start(void)
{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1);
  SCL(1);
        delay_nop();delay_nop();
  SDA(0);
  SCL(0);
}

楼主:
//I2C停止位

void iic_stop(void)
{
        SDA(0);
  SCL(0);
        delay_nop();delay_nop();
  SDA(1);
  SCL(1);
}

楼主: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
void IIC_Ack(void)
{
        SDA(0);
  SCL(1);delay_nop();
  SCL(0);delay_nop();
}
void WaitACK()
{
        unsigned char errtime=20;
        SDA(1);   delay_nop();/*读ACK*/
        SCL(1);  delay_nop();
        SDA_Dir(0);
        while(SDAIn)
        {
    errtime--;
                if(!errtime)
                        iic_stop();
        }
        SCL(0);  delay_nop();
}

楼主: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_WriteByte(u8 dat)
{
  u8 i;
  SCL(0);delay_nop();
  for(i=0;i<8;i++)
  {
                if(dat & 0x80)SDA(1)
                else SDA(0)
                dat <<= 1;
                delay_nop();delay_nop();
    SCL(1);delay_nop();
    SCL(0);delay_nop();
  }
        delay_nop();delay_nop();delay_nop();delay_nop();
        delay_nop();delay_nop();delay_nop();delay_nop();
}

楼主: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8 IIC_ReadByte(void)
{
  u8 i, rst;
  SDA(1);
  SDA_Dir(0);
        delay_nop();
  for(i=0;i<8;i++)
  {
                rst <<= 1;
    SCL(1);
                delay_nop();
                if(SDAIn)rst |= 1;
                else rst &= ~1;
                delay_nop();
    SCL(0);
                delay_nop();
  }
  SDA_Dir(1);

  return rst;
}

楼主:
//--------------------------------------------------------------------------------------------------
// 用户调用子程序
// 函数名称: write_CFG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CFG_data要写入寄存器的数值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CFGbyte(unsigned char CFG_add,unsigned char CFG_data)
{
        //unsigned char idata send_da,i=0;
        iic_start();                // 启动I2C
        IIC_WriteByte(0xa2);     // 发送器件写地址

        IIC_Ack();             // 检查应答位

        IIC_WriteByte(CFG_add);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Ack();                // 检查应答位

        IIC_WriteByte(CFG_data);       // 发送寄存器数据

        IIC_Ack();                // 检查应答位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

楼主:
//--------------------------------------------------------------------------------------------------
// 用户调用子程序
// 函数名称: receiveN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地址
// 出口参数: receive_da
// 函数功能: 接收某个寄存器数据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eive_CFGbyte(unsigned char  CFG_add)
{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a2); //器件写地址

                IIC_Write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a3); //器件读地址

                receive_da=IIC_ReadByte();
                IIC_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return(receive_da);
}

楼主:
/*********************************************************************
** 函数名称:  hex_to_bcd
** 函数类型:  void
** 功能描述:  十六进制数转换成BCD码格式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condata
** 出口参数:  unsigned char
** 返回变量:  temp
** 返回类型:  无
***********************************************************************/
u8 hex_to_bcd(u8 hex)
{
  u8 temp;
  u8 temp0;
  u8 temp10;

  temp10 = hex / 10;
  temp0 = hex % 10;
  temp = (temp10<<4) | temp0;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称:  bcd_to_hex
** 函数类型:  void
** 功能描述:  BCD码格式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condata
** 出口参数:  unsigned char
** 返回变量:  temp
** 返回类型:  无
***********************************************************************/
u8 bcd_to_hex(u8 bcd)
{
  u8 temp;
  u8 temp0;
  u8 temp10;

  temp10 = (bcd&0xF0) >> 4;
  temp0 = bcd & 0x0F;
  temp = temp10*10 + temp0;

  return temp;
}

楼主: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receive_CFGN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地址,n连续读数位,* buff存储区地址
// 函数功能: 接收n个寄存器数据子程序
//--------------------------------------------------------------------------------------------------
void receive_CFGNbyte(unsigned char CFG_add, 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 buff)
{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0;
        iic_start();
        IIC_WriteByte(write_ADD); //器件写地址  read_ADD
        IIC_Ack();
        IIC_Write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IIC_Ack();
        iic_start();
        IIC_WriteByte(read_ADD); //器件读地址
        IIC_Ack();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0]=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1]=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2]=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3]=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4]=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5]=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receive_da=IIC_ReadByte();
        buff[6]=receive_da;
        IIC_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楼主: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Readtime
// 函数功能: 读出时间信息
//--------------------------------------------------------------------------------------------------
void P8563_Readtime(void)
{
        unsigned char time[7];
  receive_CFGNbyte(MIN,0x07,time);
        calendar.sec = bcd_to_hex(time[0] & 0x7f);                /*秒*/
        calendar.min = bcd_to_hex(time[1] & 0x7f);                /*分*/
        calendar.hour = bcd_to_hex(time[2] & 0x3f);                /*小时*/
        calendar.w_date=bcd_to_hex(time[3] & 0x3f);                /*天*/
        calendar.w_month=bcd_to_hex(time[5] & 0x1f);        /*月*/
        calendar.w_year=bcd_to_hex(time[6] );                                        /*年*/
}

楼主: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settime
// 函数功能: 写时间修改值
//--------------------------------------------------------------------------------------------------

void P8563_settime(u16 nian,u8 yue,u8 libai,u8 ri,u8 shi,u8 fen,u8 miao)
{
        write_CFGbyte(0x02, hex_to_bcd(miao));
        write_CFGbyte(0x03, hex_to_bcd(fen));
        write_CFGbyte(0x04, hex_to_bcd(shi));
        write_CFGbyte(0x05, hex_to_bcd(ri));
        write_CFGbyte(0x06, hex_to_bcd(libai));
        write_CFGbyte(0x07, hex_to_bcd(yue));
        write_CFGbyte(0x08, hex_to_bcd(nian));
//        write_CFGbyte(0x00, 0x00); //Enable RTC sorce clock
}

楼主: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init
// 函数功能: 初始设置
//--------------------------------------------------------------------------------------------------
void P856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类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SDA_Dir(1);
    if((receive_CFGbyte(0x0a)&0x3f)!=0x8)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write_CFGbyte(0x0,0x00);   //Enable RTC sorce clock
        write_CFGbyte(0xd,0xf0);
    }
}

楼主:
pcf8596的头文件

#ifndef __I2C_H
#define __I2C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SDA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
#define SDA(n)   {if(n)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define SCL(n)    {if(n)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fine MIN    0x02 //秒寄存器
#define SEC    0x03 //分寄存器
#define HOUR   0x04 //时寄存器
#define DAY    0x05 //日寄存器
#define WEEK   0x06 //周寄存器
#define MONTH         0x07 //月寄存器
#define YEAR   0x08 //年寄存器

#define read_ADD 0xA3 //写器件地址
#define write_ADD 0xA2 //读器件地址

void P8563_init(void);
void P8563_settime(u16 nian,u8 yue,u8 libai,u8 ri,u8 shi,u8 fen,u8 miao);
void P8563_Readtime(void);
#endif

网友A:
谢谢分享,DS1302其实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