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1连接到GND能省电?

楼主(2016-01-26):
各位大神,
   今天听公司已老工程师讲,BOOT1连接到GND能省电,再一问为什么,就不愿意讲了。。。。为毛?。只知道BOOT0,BOOT1对STM32的启动方式有影响,没听过能够省电,这个是为什么呢?
  感谢!

网友:
BOOT0 BOOT1是对STM32的启动方式的设置吧

网友A:
BOOT1是GPIO,最好不要固定接vcc gnd。但要在软件中配置为强上拉或下拉,避免浮空导致耗电。

网友B:
与其说省电,不如说稳定、干扰少。

网友C:
这老工程师忽悠你玩呢吧,我也和你一样,只知道对启动有影响

网友D:
省点也不是没道理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1是GPIO,最好不要固定接vcc gnd。但要在软件中配置为强上拉或下拉,避免浮空导致耗电。 ...

多谢,
  实际应用中可能会进入睡眠模式或者待机模式这种低功耗模式,这时候引脚高低应该也可以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说省电,不如说稳定、干扰少。

BOOT1只和启动模式有关,看上去似乎不会对STM32构成什么影响。。。。多谢大神

网友E:
STM32三种低功耗模式貌似也不是用BOOT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三种低功耗模式貌似也不是用BOOT控制的吧

多谢!
  可能是对单个IO设置,节约该IO的耗电?

网友F:
那个是读数据的,不是输出功率,没有省电不省电这个说法。你可以通过一个大电阻上拉货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