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求助0.0)attiny84单片机修改DWEN熔丝后,发生锁死

楼主(2016-01-26):
以前没用过attiny系列的单片机,今天写好程序后想使用debugWIRE On-chip Debug System对单片机进行在线调试,我用的下载调试工具是avrisp mkII,开发环境是atmel studio7。在设置熔丝位后,勾选了“DWEN”这个选项(attiny84的datasheet上说明需要设置此熔丝位),其它选项没有修改,如图:

之后就悲剧了,点击program后,无法对单片进行debug和熔丝设置,之后再点击read device signature后

出现如下警告,并且avrisp mkII 开始闪红灯:

点击fuse设置熔丝,出现如下警告:

点击debug,出现如下警告:

现在单片机没法再下载程序,也没法修改熔丝位,我怀疑单片机被锁死了。求助论坛的大神,能讲解下错误原因,还有如何重新恢复熔丝位,让调试器能够正常连接单片机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重新上传了一次图片,您现在能看看么?

网友A:
估计用ISP是不行了。

楼主:
但attiny84只有isp的下载口,还有其它的什么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ISP是不行了。

但attiny84只有isp的下载口,还有其它的什么办法么?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芯片没用过

网友B:
从DEBUG菜单启动调试会话,提示SPI修改DWEN熔丝,进入debugWIRE模式;选择YES,会改变熔丝;然后提示重新上电,上电后即可进入调试状态。调试完成后,则选择菜单中的禁止debugWIRE命令,即可改写DWEN熔丝,清除调试使能。此步骤当与下列小日本链接的过程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DEBUG菜单启动调试会话,提示SPI修改DWEN熔丝,进入debugWIRE模式;选择YES,会改变熔丝;然后提示重新上 ...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呀?

DWEN熔丝使能后就不能用SPI了,,我用的ICCAVR 以上答案是在百度找的

网友C:
1、工具选择有问题,AVRISP mkII 根本不支持 debugWIRE On-chip Debug System,所以你这样用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根本就实现不了你所想要的功能。
2、换个工具,看下你自己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工具对了这个功能一般是可以的。

ATMEL 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好辛苦

没呢,现在准备重新买个工具

网友E:
:lol
热帖插入板凳围观

楼主:
问题大概就是avrisp mkII只支持下载,不支持在线调试,这是atmel给的一张表。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您能推荐下支持attiny系列debugWIRE On-chip Debug System的调试工具么?我看见官网上的调试工具 ...

建议要买就买  ATMEL-ICE就好,ATMEL-ICE支持的IC较全,也支持目前ATMEL的M0,唯一的一个麻烦点在于需要应用AVRSTUDIO较高的版本,较高的软件版本就需要较好的电脑才能够装。
ATMEL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要买就买  ATMEL-ICE就好,ATMEL-ICE支持的IC较全,也支持目前ATMEL的M0,唯一的一个麻烦点在于需要 ...

建议用JTAGICE MK2,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