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IAP与APP来回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大家好,我写了个类似于IAP程序升级的程序,是基于原子的IAP串口程序写的,但是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上电之后IAP运行正常,串口中断可以使用,然后跳转到APP程序,APP程序也正常,串口也可以使用,  然后跳回IAP程序,IAP串口中断不能使用,再跳回APP后,APP的中断也不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个iap的程序是固化到片内flash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iap的程序是固化到片内flash里面吗

我把IAP程序放在了flash的起始地址。就是0x08000000那里

网友B:
那个最好来个中断或者按键程序,出发后,就跳转指令:go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最好来个中断或者按键程序,出发后,就跳转指令:goto

他现在是能够完成一次跳转,IAP->APP,这个时候APP的中断可以响应, 然后我在通过APP串口中断接收指令,接收到跳转指令后,APP->IAP 这个时候IAP里的中断就不能执行了,串口中断无法接收数据,但是流水灯可以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现在是能够完成一次跳转,IAP->APP,这个时候APP的中断可以响应, 然后我在通过APP串口中断接收指令,接 ...

能跳转不能响应中断,  问题肯定是在中断开关和中断向量偏移 上

网友D:
因为串口多半挂了,在线跑监控下串口数据就会知道出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跳转不能响应中断,  问题肯定是在中断开关和中断向量偏移 上

在APP跳转到IAP时中断向量表也设置了啊,void JumpToBootLpader(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BootLoader = (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__set_MSP(*(volatile unsigned int*) 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printf("跳转至IAP\r\n");
                        BootLoader();
        }

}这是跳转的代码,appxaddr的值给的0x08000000;那个你说的中断开关的问题,在IAP的mai函数中的初始化解决不了么?

这是我改的代码,有点乱

IAP-Bootloader V1.0.r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串口多半挂了,在线跑监控下串口数据就会知道出啥问题了

串口还有外部中断都不能用了,,,感觉应该是中断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D:
在线调试啊,给你工具干啥用的

网友E:
在线跑监控下串口数据就会知道出啥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个最好来个中断或者按键程序,出发后,就跳转指令:goto

不是说用goto指令对程序不好吗

网友:
把中断关闭和清除一次中断标志。

网友G: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BootLoader = (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__set_MSP(*(volatile unsigned int*) 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printf("跳转至IAP\r\n");
                        BootLoader();
        }

网友H:
IAP跳转app前最好关闭所有中断,跳转到app后,需要重新设置中断相量偏移地址

网友I:
在跳转的过程中,看是不是将串口有关的初始化被其他程序覆盖了,或者有多次的初始化,按道理说你在IAP中初始化一次串口程序就好了!

网友J: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跳出IAP前关中断 进入APP后应该重新初始化RCC,NVIC(DEINIT)并注意前面那个函数的具体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用goto指令对程序不好吗

用的多了,怕你跳转乱了不好,这种操作都是用的GOTO,汇编里也有这个指令

网友B:
不要因为有的函数要求慎用,你就不用,慎用是不让随便用,该用的时候要去用,

网友K(2020-06-19):
你好,看到你关于iap的帖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