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模块概述

楼主(2016-01-26):
CAN外设是一个全功能的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最大通信波特率为1Mbps。
        CAN控制器支持CAN2.0A和CAN2.0B规范,并且和ISO-11898-1标准一致。CAN总线最初用于汽车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高级的缺陷检测。这保证了低成本的高可靠性的应用。

楼主:
由于CAN成功的应用于汽车领域,因此CAN也扩展到了用于面向运动的机械控制网络CANOpen和工厂的自动化应用DeviceNet。
CAN控制器允许高效的实现高级的协议,而不会影响MCU CPU的性能。在PSoC软件平台支持全功能配置。

网友A:
CAN总线系统实现

网友B:
我曾经在一个纺织厂见到有人用CAN总线

网友C:
有些高速工业PLC的内部就是用高速CAN总线的

网友D:
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不错,在低速率下

网友E:
1.0和2.0所用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F:
CAN总线的应用是非常广的,已经不单单是汽车行业了

网友D:
CAN模块的特点主要包括:
兼容CAN2.0A/2.0B协议;
标准和扩展帧;
支持远程传输请求(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RTR);
可编程数据率,最大为1Mbps;
接收路径
16个接收缓冲区;
16个接受滤波器和接收屏蔽;
支持DeviceNet寻址;
可选择链接多个接收缓冲区来形成一个硬件FIFO;

网友D:
发送路径
8个发送消息缓冲区;
可编程优先级用于每个发送消息缓冲区;
CAN发送(Tx),接收(Rx)和EN能布线到任意一个I/O
只监听模式,用于自动波特率检测
能从休眠模式唤醒设备

网友G:
发送消息:       主机控制器将消息保存到发送消息缓冲区,并且通知发送消息句柄所要发送的消息。

网友H:
接收消息:
       当接收消息时,它被保存在存储器缓冲区,主机控制器按命令处理它。
       发送和接收主要是由状态和配置寄存器控制。中断控制单元用来管理CAN模块不同的中断。

网友I:
在CAN总线中,纤细的发送和接收由四个类型的帧
控制,这四类帧包含:
数据帧;
远程帧;
错误帧;
过载帧;

网友I:
数据帧主要用于在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传输数据。
CAN主要支持两种类型的数据帧:
标准数据帧;
扩展数据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