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bus进行数据传输时,有时标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Modbus,但是发现Modbus不能带时标进行数据的读取,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时间和数据的寄存器不一定在一起啊

网友B:
可以换其它的协议啊,为什么一定要用Modbus呢

网友C:
如果是电力的话,可以考虑用104吧

网友D:
可以自定义一个协议呗

网友E:
按时间进行读写数据?

网友D:
不太明白你所说的时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还是说你每一包数据都带有时标的

网友F:
应该是每包数据都带时标吧

网友G:
可以分两次进行采集,一次是时间,另一次是数据呗

网友G:
可能会存在延时,但是延时应该不太大,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