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换成imx6solo emmc无法读写

楼主(2016-01-26):
参考smartdevice设计的板子,imx6Q工作一切正常,现在换成imx6solo,emmc无法读写,执行命令mkdosfs /dev/emmc0 出现错误mkdosfs: error writing BPB - Input/output error,换了CPU后需要改哪些东西?

网友A:
/dev/emmc0 , 有这样的设备吗? emmc貌似不是这个节点吧?

网友B:
我用的别的系统。但理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C:
6q和6solo是pintopin么?!......我怎么记得这两个管脚不兼容呢......

网友D(2016-06-18):
我们也参照imx6Q_sabresd做的做的imx6solo_sabresd,现在利用MFG烧写过程中出现emmc无法烧写的情况,请问你参照的时候做了哪些地方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