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on定义的数据类型如何可以被外部引用呢?

楼主(2016-01-26):
union定义的数据类型如何可以被外部引用呢,怎么都出不了当前的.c文件,头都大了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用法,基本没用过

网友B:
加extern不知道是否可以呢?

网友C:
和你union的定义方式有关了,这个需要巧妙的定义

网友D:
这个以前尝试过,最后直接放一个.c文件中解决了,这是个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