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多个SPI器件,有的上升沿采样,有的下降沿采样,...

楼主(2016-01-26):
一个板子上有多个SPI元件,有一个元件通讯不对,研究了多半天,才发现这个是SCL下降沿时采样的,其他的都是上升沿时采样。
如果用硬件SPI的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每次和这个元件通讯时,先改下SPI设置?

网友A:
分时复用,重配置,互斥。

切换器件前,不光要切换时序极性,还要切换速度,因为不同的器件支持的最高速度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