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40使用timer capture解紅外線信號

楼主(2016-01-26):
使用timer 2 capture解紅外線信號,timer 0是避免noise或ir信號不完整作time out使用。
ir的長度是12bit

网友A:
红外线水流传感器,红外线水流探测开关,水流开关,水流开关还包括干簧管浮磁感应开关、霍尔流量开关。用于即热式电热水器的进水口处,以探测进水流量,控制启动与关机功能。是由中山市汉功电器有限公司研发的最新专利技术。

网友A:
之前各即热式电热水器厂家广泛使用的“浮磁”开关,由于在进水咀内部设有一粒磁芯,进水咀外部偏上装有一干簧管,磁芯自身有一定重量,在没有水流的状态时磁芯在进水咀的底部,与干簧管位置较远,热水器没有信号感应,不能工作;打开水阀,水的冲力使内部的磁芯浮起,到进水咀上部,此时干簧管感应到磁场信号,控制系统开启,热水器开始工作,关水后,由于磁芯的重力又回到底部,信号继开。此开关不能探测水的流量,一段用于多档位热水器。

网友A:
由于水咀内部使用的是磁芯,那么长期在水中磁性会慢慢退磁,性能不稳定,和水温也有关系,水温越高退磁越快,若没磁了,不会有危险,没信号就不加热了;长期在水中磁吸水中的金属物质,当积到一定数量时,磁芯就会被卡在水咀内不能活动,如卡在底部,热水器不能工作,但没有危险,如果在使用后关水时备卡在水咀上部,信号不能继开,热水器就会在无水状态下继续工作,就是我们平时称之为干烧现象,干烧不严重的就是超温保护器跳闸,热水器不能通电工作,需复位后清除水咀内杂物方可再使用。干烧严重时,可能会对人体造成烫伤等安全隐患。此开关已很少有厂家使用的了。

网友B:
这种传感器出来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