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AC/DC的时,输出电压比正常值低很多

楼主(2016-01-26):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过大

网友B:
其他时候正常吗

网友C:
如果输出端负载的功率超过了产品的额定功率那么其输出电压是有可能会较正常值偏低的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又短路的问题

网友D:
外围设备正常工作吗

楼主:
负载电流过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时候正常吗

不加负载的时候,还可以。

网友C:
可能无法保证其他的正常输出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加负载的时候,还可以。

应该是负载过大。

网友B:
是不是瞬间的电流需求高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过大吗?

这个得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端负载的功率超过了产品的额定功率那么其输出电压是有可能会较正常值偏低的 ...

电源功率还是要比其他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过大吗?

负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又短路的问题

这个没有,还能提供!

网友D:
如干扰、电压不稳、可靠性较差等

网友B:
如果负载较轻或可能空载的情况下,最好在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端接一假负载

网友C:
以选用MORNSUN公司功率较小的DC/DC电源模块,如B0505LS-W5或B0505LS-W25等

网友A:
建议选用输出电压稳定度较高、纹波噪声较低的产品

网友C:
可以避免空载功耗增大的同时又提高了电压稳定度

网友A:
同步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网友C:
纹波极低且电压精度较高可以满足传输速度较高时对纹波、电压精度的要求

网友C:
在选择电源模块时应尽可能使到负载工作在模块额定功率的40-70%左右为佳,在此负载条件下其输出电压稳定度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干扰、电压不稳、可靠性较差等

完结干扰没有这么大。

网友B:
额定功率的5-10%左右,如1W的产品可接一47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干扰、电压不稳、可靠性较差等

我都是加了金属壳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较轻或可能空载的情况下,最好在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端接一假负载 ...

假负载?具体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选用MORNSUN公司功率较小的DC/DC电源模块,如B0505LS-W5或B0505LS-W25等

这个作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用输出电压稳定度较高、纹波噪声较低的产品

有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选用MORNSUN公司功率较小的DC/DC电源模块,如B0505LS-W5或B0505LS-W25等

查了一些这个产品好像不是这么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输出功率过大
2、连接线线损过大
3、输出接电容过大
4、多路输出的产品负载存在严重不平衡
请按以上情况进行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