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模块在工作中发热很厉害

楼主(2016-01-26):
AC/DC模块在工作中发热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C/DC模块发热是很正常的。影响正常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DC模块发热是很正常的。影响正常工作么?

感觉烫手了。

网友B:
电源散热正常。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负载过大?

网友D:
是在开始的时候发热,还是一直发热。

网友E:
上实物图,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负载过大?

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G:
负载问题吧~

网友H:
电源模块在工作过程中,一般都会有能量的损耗到器件的发热上,一般来说AC-DC的产品有10几度的温升是比较正常的,且使用的电源功率越大,相对的热量也会变大。
还有一种情况是属于发热异常的,就是输出超功率的情况下会导致产品严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