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x的AD串行电阻?

楼主(2016-01-26):
一直看到大家在讨论F4的AD,等到自己设计的时候确实是问题多多,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各位大神。

DATASHEET中给出的AD典型电路是这样的

还给出了RAIN的计算公式

那么我就想问了,这个RAIN是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必须要加的吗?计算公式只给出了MAX值,那具体的数值是要试出来的?

在应用手册中还有这样的说法

此时又把RAIN当做了信号源的内阻。但是在开发板中AD引脚之前是没加这个电阻的。

所以综上:RAIN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必要?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研究的确实够细啊,我用的时候外面也没接这个电阻,不够也没出什么差错

网友B:
不必加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前段用跟随器隔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的确实够细啊,我用的时候外面也没接这个电阻,不够也没出什么差错 ...

之前用开发板的时候我也没加,不过AD确实跳的厉害,也有可能是因为3.3的电源本身就不稳定所以造成数据跳动,打算给AD接个参考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加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前段用跟随器隔离更好。

主要是空间有限,尝试穿了一下电阻,就目前的数据而言,目视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电阻越大,标准差确实变小了点

网友C:
这个电阻看起来能调整线性误差,校准的时候调整这个.或者软件校准.
对跳变贡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看起来能调整线性误差,校准的时候调整这个.或者软件校准.
对跳变贡献不大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不如在软件里调整方便,不过对于串行电阻的作用真是没发现有明确说法:Q

网友D:
可以不接的,安全起见可以接个跟随器

网友B:
如果是数字量的可以用光耦隔离,模拟量用跟随器隔离。

网友E:
1、这个R和PCB的杂散电容构成低通滤波,这样你就容易理解了,增加R,就会增强低通滤波的效果;
2、低通滤波带来的好处和缺点都会显现,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场合,配套的程序等等;
3、一般这个电阻不能太大,因为AD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太大就会造成分压太明显;

网友F:
有可能3.3的电源本身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