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去配置这3个端口

楼主(2016-01-26):
最近在弄一个STM32F030C8T6的程序,下载端口复用为按键接口,3个按键分别接PA13、PA14、PA15,现在3个端口输出只有一个为高电平,问问各位大神该如何去配置这3个端口。

网友A:
程序把这几个IO的JTAG功能禁止掉;

网友B:
在SYSCFG里设置复用功能

网友C:
按键接口的I/O不是配置成上拉输入吗,想要输出在配置成输出模式,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对啊,多看看数据手册啊,唉

网友E:
这个首选功能是jtag,设置一下在运行的时候为IO功能

楼主:
好的,我看下哈,多谢了

网友F:
IO口配置问题

网友G:
当把这个口用做普通IO的话,需要把jtag功能禁止掉

网友H:
看数据手册、、

网友I:
禁止掉怎么进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