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装Sttoolset和COSMIX32K编译过不去

楼主(2016-01-26):
新购的机器,WIN8系统,装Sttoolset和COSMIX32K,编译过不去,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编译过不去?描述太简单了。说清楚写,报什么错?

网友B:
看看软件的安装说明或者帮助说明等地方,软件对系统版本是否有要求;

网友C:
我用的win8 安装这两个软件没问题

网友D:
嗯,就是每编译一次需设置一次COSMIX32K路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楼主再试试

楼主:
嗯,好吧,多谢了

网友E:
这种问题可能是软件本身有缺陷,或者是和系统不兼容。
我一直想用IAR6.3,装上就是用不了,人家的都能用,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系统原因,或者是安装步骤错了

网友F:
换成win7吧,win8不好使
你的工程以前能编译成功吗

网友G:
可能是软件本身有缺陷

网友H(2016-03-25):
编译不通过,提示什么错误?

重新设置一次COSMIX32K路径,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