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00锂电池充电芯片无法充满电

楼主:
使用BQ24100充电芯片,电路图基本如图所示,只是把温敏电阻替换成了一个13K左右的固定电阻,电池使用的是三星的手机电池,5V输入供电。
当电池电压较低时(3.5V以下)充电电流较大,能达到1A以上,随着冲电的进行,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池电压达到4.1以上4.2以下时,电流基本维持在50mA到10mA。这期间指示充电的指示灯一直长亮(用的红灯,充满电的指示灯用的黄灯),即红灯长亮。
到最后一直维持在10mA左右,再继续充电5个小时以上依然无法充满电(红灯不灭,黄灯不亮)。
请问各位有使用过这个充电芯片的么,或者其他充电芯片有过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A(2016-01-26):
这个我下去的也好好的钻研下的。

网友B:
已经充满了,只不过是没有转灯而已

网友C:
测试条件,都是空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条件,都是空电池吗?

就是一个电池,从3.4V左右开始充电,用的稳压源调节到5V给BQ24100供电,稳压源有电流显示。第一天充电充到电流只有20mA左右后由于下班,关闭了电源,电池对外基本没有负载。第二天又充了5个小时以上,电流显示在10mA(稳压源显示精度是0.01A)左右,期间红灯一直亮。
考虑到这个片子手工焊接不是特别方便,也可能存在某个引脚虚焊等问题。
但我目前没找到具体的原因出在哪。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情况,供电电压不够大。

你可以试试,比如升到5.5v,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条件,都是空电池吗?

同图上所画的还有一处不同,就是我的电路系统里并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图上所画的还有一处不同,就是我的电路系统里并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

这不好说,应当没有这么大影响。

升高电压,试了没?

楼主:
电压升到了6V,没有变化。充电电流显示依然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好说,应当没有这么大影响。

升高电压,试了没?

电压升到了6V,没有变化。充电电流显示依然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的 涓流 充电,时间可能要好久,你可以在 软件里面设置  到 100MA 终止啊  ...

我刚开始接触锂电池充电这部分,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这种充电指示灯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像你说的这种做法就不应该用充电芯片本身的指示灯,而是用单片机控制充电指示灯?
还有。。什么方法能检测到充电电流大小呢。。BQ24100这个片子好像没有能检测充电电流具体值的引脚或者反馈端。

网友E:
这个芯片没用过,你可以看看T这个芯片I评估板的资料
http://www.ti.com.cn/tool/cn/bq24100evm
按照以前看到TI工作人员的说法,建议充电芯片和电量管理芯片配合使用。

网友F:
1.可能已经充满,只是你电源的电流指示精度不够,看起来还有电流;
2.电池接有负载,电流可能不大,但导致电压一直达不到关断的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