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不能产生

楼主(2016-01-26):
现需要将IO先配置为输出,输出一个脉冲之后,再配置为输入,且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直接将IO 先配置成OD输出,再配置正 FLOAT 输入。第一步,输出正常,第二部后,外部中断不能产生。请问该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A:
切换为配置输入,该引脚IO重新配置;

网友B:
中断初始化等;

楼主:
上述已经切换为输入配置后,IO重新配置,中断初始化等后,中断无法产生。

网友C:
嗯,为啥啊

楼主:
只有将GPIO_DeIint后再配置,中断才有效,但是带来问题,GPIO_DeInit会将整个一组GPIO复位。

网友D:
GPIO_EXTILineConfig
这个调用了没?

楼主:
调用了的,整个都有正确配置。

网友E:
配置IO,打开AFIO时钟,配置AFIO,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外部设备问题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我查查

网友G:
用的哪块片子,有的好像就是会整组GPIO修改的

网友H:
只有将GPIO_DeIint后再配置,中断才有效

不行就GPIO_DeIint后,再将其他的GPIO也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I:
STM32F1的话 EXTI中断要打开AFIO时钟

网友J:
切换为配置输入,该引脚IO重新配置

网友K:
输入之前先初始化成GPIO的,这和键盘扫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