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个.sct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1-26):
刚开始玩使用STM32F051的板
从官网下了F0的库函数包,里面有个模板,STM32F0xx_StdPeriph_Templates,在相对目录不变,也就是还在原来包解压的原定目录中编译OK。
然后把模板的目录单独copy出来,再编译就一堆错误了,折腾了一下,把options for target中配置头文件的目录重定了一下;再把manage project Items中文件重加了一遍,剩下一个错误:
.\STM32F030\STM32F030.sct(7): 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
不知道这个.sct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头文件包含路径没设置吧;

网友B:
文件管理的问题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将CMSIS分组中的文件删除重加一下,应该是文件路径变化引起的

楼主:
嗯,我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分散加载文件。scatter。

网友D:
可能CMSIS文件重复了

网友E:
默认设置下,keil会自动生成一个sct文件,

网友F:
这个.sct文件是keil mdk编译后自动生成的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