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做了一块板子,外部电源供电,但是如果上电再插仿真器的话下载程序时候就会出错,感觉像是不断在复位,如果先插仿真器再给电就不会出现这问题,求解释,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连接仿真器都是先连接再送电,断开的时候相反。
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B:
感觉像是不断在复位

可能板子设计有问题,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C:
那就把仿真器上的供电给断掉的。

网友D:
楼主的情况我也出现过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JTAG也会给开发板供电的,开发板也能给JTAG仿真器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JTAG也会给开发板供电的,开发板也能给JTAG仿真器供电的。

是的

网友F:
先检查JTAG的供电,然后再检查下JTAG的口线跟板子上的相对应的IO口线是否连接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