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百度百科上的spi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2016-01-26):
百度百科上的spi是这样说的。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但我看C51模拟spi口时,全是sdi输出的啊?

/*********************************************
          模拟SPI接口I/O定义
*********************************************/
sbit    spi_do=P1^2;
sbit    spi_di=P1^3;
sbit    spi_clk=P1^1;
sbit    spi_cs=P1^0;

/*********************************************
         向SPI器件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spi_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spi_clk=0;
        if((spi_dat & 0x80)==0x80)
            spi_di=1;
        else
            spi_di=0;
            spi_clk=1;
            spi_dat=(spi_dat<<1);
    }
}

而且也有人说过
SDI是MOSI,指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SDO是MISO,指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所以百度百科上的spi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针对mcu自身的spi接口来说的。当配置成主器件和从器件时,spi通讯的输出输入是不同的

网友B:
这个命名容易混淆,还是MOSI MISO 没歧义

网友C:
只有MOSI和MISO才是完整正确的描述,SDO和SDI里的S,可能是Slave,也可能是Serial,这个度娘也真的分不清,需要自己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名容易混淆,还是MOSI MISO 没歧义

对!我不再信那什么sdi和sdo了,坑死人。还是按自己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