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触摸开关稳定性

楼主(2016-01-26):
最近用stm8s芯片做了一个电容触摸开关,在公司里测试没问题,想着拿去给客户演示一下吧,结果到了客户那按键居然按不动了,太丢脸了。拿回公司再测试,又是一切正常,于是抱着开关再去客户那边跑了一趟,去客户门店那条街的其它店铺测了一下开关,发现把开关接到不同的店铺(全是卖灯的),测试的效果都不一样,有的很正常,有的完全按不动,有的能按动,但灵敏性降低了。

楼主:
去网上查了一下,说stm8s做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但也不知道是怎么个高法,我用的昂宝方案做的开关电源,后面还放了一个1117芯片做了二次稳压,有没有朋友用这个芯片做过触摸开关的产品?稳定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没处理好吧;

网友B:
对,我们以前有些仪器,在深圳有些地方就是不稳定,客户那边很多接地线都不接的,交流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C:
触摸按键还是找专门的芯片吧

网友D:
嗯, Cypress的PSoC4性能应该是业界里很好的,还带MCU。 其他性能差一些的

网友E:
用STM8S芯片,确实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有点纹波都有很大的干扰的。

网友F:
触摸受电源干扰影响,一般都要从触摸算法解决,单靠外围加硬件电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G:
电池可以考虑STM8L,不过STM8L,贵了快一倍了

网友H:
灯具的电路板干扰非常大

网友I:
稳定性受很多因素的印象,楼主可以自己研究下。。

网友J:
触摸受电源纹波干扰很大的

网友K:
换用稳定的专用触摸IC吧,毕竟MCU软件模拟的,稳定性一致性还是差一些

网友L:
客户那边很多接地线都不接的,交流电压也不稳定;

接地线有哪些好处,不接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M:
触摸按键用消抖吗

网友N:
换专用ic算了,很便宜.

网友O:
感觉是电源没有做好啊,这个影响很大

网友P:
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

网友Q:
触摸受电源干扰影响,一般都要从触摸算法解决

网友R:
是不是也和温度有关系啊

网友S(2019-08-13):
触摸按键还是找专门的芯片,万代的WTC6104BSI可以的

网友:
做好隔离。

网友:
另外就是上电的时候要进行城市化,获取触摸设备的初始状态,然后按比例判断按键事件,不要固定不变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