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nrf2401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是这样的,我在调试nrf2401成功后,手贱去掉了接收端的nrf2401的VCC电源线,等我在连接VCC后,成功的实验现象就再也没有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怎么了

网友A:
是不是接反烧掉了?

网友B:
有可能IO口供电进去烧了,一般IO口都有一个防尖峰的保护二极管,是IO口正向接到VCC上的,如果VCC不接,IO电压就通过这个二极管到VCC给整个电路供电,如果负载重了这个二极管可能击穿,这样你再把VCC接上这个IO就不是IO口了,因为和VCC短路了就始终是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