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路220V线上挂十几个产品,就会继电器就会误操作

楼主(2016-01-26):
大家好!       现在碰到“之前的产品“是控制交流电机的的。客户遇到现象,如果同一路220V线上挂的少,产品正常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同一路220V电源上面挂十几到20个产品,上电后,同时启动电机,有的产品继电器就会问题,会反复的关断(闭合,断开)。

      这个东西不是经我手的,以前别人开发的,现在也没找到完全相应的原理图和PCBLayout,今天把它拆开看了一下。
      这个电路是这里电源模块的,发现对的上。它是讲220V直接通过变压器,整流桥直接到5V,用来驱动继电器;然后通过7133来给主芯片供电。
这样子的电源电路我还真没见过,这样来转换电压的,感觉滤波这块考虑,EMC没什么保护。

        下面的是电路的近照,其中有的热敏电阻烧了,这个PCB的走线,特别是220V和电源那块。

个人认为,控制继电器电路应该还要光耦隔离一下。
同一路220V挂十几个电机,然后同时启动后,继电器误操作现象(有的继电器直接损坏)是和这块有关吗??继电器同时闭合,然后导致220V电压瞬间下降????

我准备重新设计一下电路,请大家多提点意见。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这个交流电机功率在 40~ 50W如果想在旧板子上面给它优化一下的话,个人觉得:
1. 把7133两边的电容加大
2. 在整流桥后面加上TVS保护
3. 继电器驱动电路添加光耦隔离
4. 把电源线等和继电器输出那一部分的线,外接粗的线
继电器输出后面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跟电源的关系大一点,我们也是驱动交流电机,像我们说的继电器故障,就是一直吸合。但不会像你这样子烧毁。驱动一个继电器需要个20~40mA的电路,你挂了很多的话,这个就是问题了。

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下吗
我的也是遇到用了电源模块(ac220转DC5V)后,继电器就一直吸断吸断,如果直接用的电脑的5V就没问题,我本来是想让J继电器一直吸合的。我的是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跟电源的关系大一点,我们也是驱动交流电机,像我们说的继电器故障,就是一直吸合。但不会 ...

谢谢你,确实如你所说。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纹波差有4V这样。然后再5V上面增加了总容量约1300uf的电容,纹波在500mV这样。但是没有加线性稳压芯片(5V貌似没办法了),准备找个5V稳压管试一试。
我这种交流电机觉得还是用12V的继电器比较好。
这个继电器我看了一下,5V的需要40ma,12V的话需要16.7ma。

这种交流电机都是通过遥控器控制的,所以遥控器一发指令,他们几乎同时上电。 可能是把220V的电压拉低,然后产品的输出电压就随着不够了,这个我准备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跟电源的关系大一点,我们也是驱动交流电机,像我们说的继电器故障,就是一直吸合。但不会 ...

你好,问题再跟进一下。做个记录:):)
我用测试的时候发现在继电器关断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尖峰脉冲。下面的图片是降压的脉冲,还有升压的脉冲我没有拍到,压差也是在1V这样。因为测试的是继电器的常开两端,没有接任何元件。我准备用并联471K压敏电阻和RC吸收电路来试一试。RC吸收电路之前没弄过,查资料看看参数怎么弄的

网友B:
EMC没有做好。改进:

1. 把7133两边的电容加大。特别是7133输入电解电容加大1000uF以上,甚至2200uF。
2. 如果可能,最好在变压器220v边串接EMC电源滤波器。至少,穿镍锌磁环。加TVS作用不明显。
3. 在此,继电器驱动电路添加光耦隔离作用不大。
4. 把电源线等和继电器输出那一部分的线,外接粗的线。并且,尽可能拉开220VAC与低压连线的空间距离。或增加金属屏蔽。
继电器220V触点可以考虑增加RC吸收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没有做好。改进:

1. 把7133两边的电容加大。特别是7133输入电解电容加大1000uF以上,甚至2200uF。

谢谢你的回复,年后回来我又检测了一下,在继电器断开下,5V和3.3V出现尖峰脉冲群。
准备在继电器触点添加RC吸收电路。
现在正在了解RC吸收相关资料,手头没有现场的阻容元件,买到后继续测试。分享一个文档给大家,个人觉得分析问题的思路很好,很受启发,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16-03-31):
电路中的全桥整流器连接有问题哦~ 需要逆时针旋转9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的全桥整流器连接有问题哦~ 需要逆时针旋转90°才行。

了解,这个以前别人画错了,但是引脚号确阴差阳错的对了,醉了

网友D:
EMC的问题,头疼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C的问题,头疼死了

哥们,检测的时候 示波器不要与测试对象共用一个电源, 示波器的电源能用多远的电源就用多远的电源,避免地线干扰

网友E(2016-04-30):
建议还是采用隔离设计吧,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产品电源隔离开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采用隔离设计吧,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产品电源隔离开就没有问题了 ...

隔离设计? 但是终归是用一根220v的电源线呀,这个变压器直接降压的,不是开关电源,隔离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F(2016-06-11):
如果确定不是5V电压波动造成的继电器误动作,在驱动继电器的3级管前面加一级RC滤波,根据继电器响应时间,尽量加大时间常数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MzUyfDNiZmUwNDAzfDE3NjQyNDcwNDd8MHw%3D://686354.pn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MzU2fDM2YjBkNjMwfDE3NjQyNDcwNDd8MHw%3D://686358.pn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MzYwfGMxM2Y1YjNhfDE3NjQyNDcwNDd8MHw%3D://686362.pn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2MzY0fDQyYWEzOTgzfDE3NjQyNDcwNDd8MHw%3D://686366.png

网友(2019-05-18):
继电器控制电机启停,继电器动作时,会在触点上打火。过零切换,固态继电器,或者加吸收电路。最好是灭弧,其次才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