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6-01-26):
大家经常都在说地线,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网友A: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

网友B:
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C:
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

网友C:
地线定义为: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

网友C:
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

网友D:
高架线中的地线还一个作用的就是避雷的,避免导线呗雷击中损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

楼上说的很对的,就是一个基准电位的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