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94和INA282相关,有些疑问

楼主(2016-01-27):
只学习了模电,初次接触电源,对于这个数控直流电源有些疑问,希望大家不惜赐教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单片机输入一个数值,单片机给TL494一个值,采样模块用的是INA282,采集以后反馈给494,然后494自己调整输出的pwm波,这是内反馈。右边部分电阻分压后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比较后调整给494第15脚的值,组成外反馈。这样理解有没有错呢?
如果大概是这样的,那么
  1.采样模块采集的是一个电压,用不用加一个电阻后 再给15脚呢?                                                           2.为什么反馈给单片机的电压可以直接分压取样而给494第16脚的却要一个取样芯片呢?
  3.IR2109的HO LO 端输出端口为什么接在一起了?这是推挽输出吗?
  4.Q1是不是BUCK拓扑结构的那个开关三极管?那BUCK拓扑结构中的那个导通二极管去哪了呢?
很多名词都是这两天才知道的,哪里错了大家不要笑话我

楼主:
怎么都没人:(

网友A:
数控模块闭环控制4脚电压最好。可以0-最大占空比控制。

网友B:
2,给单片机的电压,是以GND为参考点,所以电阻分压就可以,而高端电流采样点参考点是它的输出电压,需要转换和放大。
3,这是典型的半桥结构,应该不算是推挽,但两个开关管的ON和OFF也是交替的,不过通常推挽的ON/OFF时间是对称的,而半桥通常不对称
4,半桥是比你说的BUCK结构更灵活和更高效的结构,它允许电能两个方向流动

网友C:
INA282是电流采集,接16脚组成电流环;单片机接15脚组成电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