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阻抗

楼主(2016-01-26):
地线有阻抗吗

网友A:
谈到地线的阻抗引起的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差能够造成电路的误动作,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用欧姆表测量地线的电阻时,地线的电阻往往在毫欧姆级,电流流过这么小的电阻时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压降,导致电路工作的异常。

楼主:
电阻指的是在直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呈现的阻抗,而阻抗指的是交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这个阻抗主要是由导线的电感引起的

网友B:
任何导线都有电感,当频率较高时,导线的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

网友B:
在实际电路中,造成电磁干扰的信号往往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成分,因此会在地线上产生较大的电压

网友C:
对于数字电路而言,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很高的,因此地线阻抗对数字电路的影响是十分可观的

网友D:
如果将 10Hz 时的阻抗近似认为是直流电阻,可以看出当频率达到 10MHz 时,对于 1 米长导线,它的阻抗是直流电阻的 1000 倍至 10 万倍。

网友C:
对于射频电流,当电流流过地线时,电压降是很大的

网友E:
增加导线的直径对于减小直流电阻是十分有效的,但对于减小交流阻抗的作用很有限

网友F:
以前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所有大面积的地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G:
不涉及精密、高速或者功率都是可以不考虑。

网友E:
做ADC时最好考虑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涉及精密、高速或者功率都是可以不考虑。

同意你的观点,一般不用考虑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阻指的是在直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呈现的阻抗,而阻抗指的是交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这个阻抗主要是由 ...

阻抗(Z)分为电阻(R)和电抗(X);
电抗(X)分为感抗(XL)和容抗(XC);
Z = sqr(R^2 + 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