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辐射与瞬态

楼主(2016-01-26):
当设备和导线的长度比波长短量,主要是传导干扰

网友A:
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谐波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网友A:
传导干扰的测量是对受试设备通过电源线或信号线向外发射的干扰进行测试。因此,测试的对象主要是EUT的输入电源线、互连线及控制线等。测量频率范围在25HZ-30MHZ。测试的方法主要是电流法和电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导干扰的测量是对受试设备通过电源线或信号线向外发射的干扰进行测试。因此,测试的对象主要是EUT的输入 ...

这个测试的主要就是找到干扰源的?还是?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传导干扰通过输人电源线向外传播,既有差模干扰,又有共模干扰。传导干扰的测试频率范围为0.15~30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传导干扰的测量是对受试设备通过电源线或信号线向外发射的干扰进行测试。因此,测试的对象主要是EUT的输入 ...

电流法与电压法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