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时,地线是屏蔽层,还是在屏蔽层里面?

楼主(2016-01-27):
假如有二根线需要屏蔽,信号线和地线,是选用二芯的屏蔽线,还是选用一芯的屏蔽线,二芯时,是信号和地在屏蔽线里面,然后屏蔽层再接地?

网友A:
其实说的是同轴线还是双绞屏蔽线,这个要看系统设计需求

网友B:
有分信号地和大地就要用大地接屏蔽层,不然就用信号地做屏蔽层。

网友C:
如果需要屏蔽的地信号很特殊,建议放在屏蔽层里面。如果是普通信号地,就没必要包起来,直接同轴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