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电阻测温时的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不明白?

楼主(2016-01-27):
(无正文)

网友A:
二线制,一般利用桥式电路,后面加采集电路,但是会引入导线的电阻,使测量不准确。
三线制,RTD一端一根线引出,另外一端两根线引出,接入时,会使导线电阻的影响大大减小。
四线制,两线接恒流源,另外两线输出信号,可以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B(2016-06-12):
很好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