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3打开时报错

楼主(2016-01-27):
大家好,安装好PSoC Creator 3后打开就报这样的错误,请哪位遇到过的大师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下

网友B:
你是不是本地化语言了,是不是字体没有加载上

楼主:
安装过了,同样问题;就差重装系统
我用的WIN7 64位系统,不会是有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本地化语言了,是不是字体没有加载上

看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怎么解决?能不能解释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