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的电阻、电容,每种封装对应的常用的阻值和...

楼主(2016-01-27):
请教:
1. 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常用规格阻值、容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
2. 类似的,0603、0805、1206封装的电阻和电容,常用规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

谢谢!

网友A:
去国巨或者太阳诱电、春田之类的厂家下一个规格书来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国巨或者太阳诱电、春田之类的厂家下一个规格书来看就知道了。

谢谢版主!
学习了!

网友B:
1欧到1M通常E24都很容易弄到,0402 0603 0805 1206 还有1/4W 1/2W 1W 2W 3W 大约都可以
E96就不一定全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欧到1M通常E24都很容易弄到,0402 0603 0805 1206 还有1/4W 1/2W 1W 2W 3W 大约都可以
E96就不一定全能找 ...

谢谢大侠 !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