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24V 大功率的稳压管

楼主(2016-01-27):
有没有24V 5A或更大些的稳压管

网友A:
无论是两脚的齐纳二极管,还是三端稳压管, 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两脚的齐纳二极管,还是三端稳压管, 都没有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两脚的齐纳二极管,还是三端稳压管, 都没有

有没有把34V多的电压 降低24v左右的方法啊, 电阻分压 电流太大了,热不能用

网友B:
那个电流能力只能PWM的DCDC模块,线性DCDC还是不用想了。

网友C:
用三极管扩流,手里有够多的买管子的钱,然后处理好散热,你想多少安都可以.

网友D:
什么叫大功率稳压管?

为什么要“大功率”?

网友E:
过客而已,买一个现成的30V以上输入,24V输出,稳压电源就可以了,最好DC/DC的,否则会很烫的。

楼主:
打算换变压器 18v是输出的

网友F:
LM138/338,峰值7A,压差40V,老古董了,估计玩过的人不多。

网友G:
稳压管电压越高,额定电流越小,困难,换个思路吧

网友H:
用一级Buck线路就可以,线性电路一发热高,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I:
这么大的稳压管?稳压电路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LM138/338,峰值7A,压差40V,老古董了,估计玩过的人不多。

LT1083   7A
LT1084   5A
LT1085   3A

还是很经典也很常用的三端稳压线性电源 ,当然散热要做好

网友K:
DCDC效率高,线性稳压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