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毛要用FSMC

楼主(2016-01-27):
各位大神,
   看驱动TFT LCD都用FSMC。看了一下FSMC,一堆的寄存器啊,设置什么的,瞬间晕了。为什么不自己定义IO口,然后按照时序来操作?
   问:用FSMC速度快?-------自己定义IO口,则写16位数据时会是串行输入,这样耗费时间?
    对这个实在是一头雾水。。。。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  51没有SPI模块,软件模拟SPI时序。        STM32有SPI模块,操作SPI寄存器。
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51没有SPI模块,软件模拟SPI时序。        STM32有SPI模块,操作SPI寄存器。
感受下。 ...

多谢!
  如果用自己单独定义的IO,也是16位串口,速度。。。。。

网友B:
除了速度快,还可以连一些标准的并行总线接口;

网友B:
用起来方便啊

网友C:
当然是方便啊,不用自己写时序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定义IO口,

因为用厂家制定的IO口,不用软件干预,就能实现扩展RAM (硬件实现)

用自己定义IO口,需要用户软件干预(会变得慢),一旦用户软件去干预实现,MCU就难以去干其他事情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如果用自己单独定义的IO,也是16位串口,速度。。。。。

lz 肯定不懂时钟周期和指令周期.不会计算软件性能.......

网友E:
关键是要了解三总线的机制。

网友F:
楼主慢慢学习吧,速度, CPU资源。

网友G:
STM32的存储器扩展技术,支持同时扩展多种存储器

网友H:
FSMC是一种控制器,相当于是单片机内部一个独立的小芯片,它工作的时候CPU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如果自己去用IO模拟,那么CPU就被占用了,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FSMC是一种控制器,相当于是单片机内部一个独立的小芯片,它工作的时候CPU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如果自己去 ...

多谢!
  从TFT刷屏的应用来看,貌似执行FSMC操作的时候CPU没做其他事情----都是按照指令一条条来的。。。。搞不大明白。。

网友I:
可以映射到地址空间上直接指针访问啊

网友J:
用了硬件功能后我就可以不考虑屏幕的驱动,专心做上层应用。

网友K:
用这个硬件的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L:
STM32有SPI模块,操作SPI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