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网络知识介绍

楼主(2016-01-27):
客户端程序和服务端程序   网络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是网络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网络程序是服务器端先启动,等待客户端的连接。一般服务器端绑定在一个端口进行监听,直到有一个客户端发来了请求。

楼主:
常用的命令
由于网络程序由两个部分组成,所以调试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常用的命令。
netstat
此命令用来显示网络的连接、路由表和接口统计等网络信息。Netstat有许多选项,最常用的是-an用来显示详细的网络状态。
telnet
telnet是一个远程控制程序,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调试我们的服务器端程序。比如我们的服务器在监听8888端口,我们可以用telnet localhost 8888来查看服务器的状况。

网友A:
TCP(Tranfer Control Protocal)传输控制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协议,当使用这个协议时,网络可以保证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连接是可靠的、安全的

网友A:
UDP(User Datagram Protocal)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一种非面向连接的协议,它不保证网络程序的连接是可靠的,所以,一般的网络程序都使用TCP协议。

网友B:
Linux系统是通过提供套接字(socket)来进行网络编程的.网络程序通过socket和其它几个函数的调用,会返回一个  通讯的文件描述符,我们可以将这个描述符看成普通的文件的描述符来操作,这就是linux 的设备无关性的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向描述符读写操作实现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流.

网友B:
domain:说明我们网络程序所在的主机采用的通讯协族(AF_UNIX 和AF_INET等). AF_UNIX只能够用于单一的Unix系统进程间通信,而AF_INET是针对Internet 的,因而可以允许在远程  主机之间通信(当我们  man socket时发现  domain可选项是  PF_*而不是AF_*,因为glibc是posix的实现  所以用PF代替了AF,不过我们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C:
顶一下,Linux的网络通信功能是很好用的

网友D:
网络编程可以使通信更加的容易

网友E:
Linux是我一直想学习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