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可以用有源晶振替换无源晶振吗?

楼主(2016-01-27):
有一些MCU,HSE或LSE用外部无源晶振就可以工作。那么我在用有源晶振替换掉这个无源晶振,它还可以工作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就是贵不少。

楼主:
那连接的时候是像无源一样连接两个脚就可以吗?还是VDD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就是贵不少。

问题在楼上

楼主:
其实我并不是要真的这么做,只想了解以下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连接的时候是像无源一样连接两个脚就可以吗?还是VDD也要接?

可以,但有源晶振需接电源和地,只有一个输出接MCU的晶振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有源晶振需接电源和地,只有一个输出接MCU的晶振输入端

这样有源晶振内的震荡电路和MCU内的震荡电路不会用冲突吗?还是有一方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有源晶振内的震荡电路和MCU内的震荡电路不会用冲突吗?还是有一方就不起作用了 ...

MCU内部的震荡电路和晶振配合才能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连接的时候是像无源一样连接两个脚就可以吗?还是VDD也要接?

问出这种问题。。。先百度

网友D:
如果你的PCB已经设计好了,那么是不行的,有源晶振需要供电。

来自android

网友E:
可以啊,就怕你pcb板没地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连接的时候是像无源一样连接两个脚就可以吗?还是VDD也要接?

要看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这里找了一个STC12C5A60S2的例子供参考,基本类同的:

(15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这里找了一个STC12C5A60S2的例子供参考,基本类同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