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交流电压采样电路

楼主(2016-01-27):
(图片)

网友A:
前面的运放和4个电阻,组成差分采样电路;
再电阻分压;
再低通滤波;

网友B:
楼主要问什么?

网友C(2016-03-05):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运放和4个电阻,组成差分采样电路;
再电阻分压;
再低通滤波;

请问r239.r241和220k的r242是什么作用

网友D:
不懂这个图的机理,楼主分析一下呗:)

网友E:
用软件仿真试试?

网友F(2016-06-30):
这个是采多大的电压

网友G:
超级版主 分析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