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TPS54229的输出疑问

楼主:
打算设计一个12V转5V的电源,之前没接触过电源转换的相关设计,参考了官方给的TPS54229资料,里面给出VOUT公式,是不是按照公式和原理图,以及所给元器件建议值,就可以输出一个5V电压?这样的设计稳妥吗?还有图中两个VOUT分别是什么?哪个是输出5V电压的?带电感那个VOUT又是什么?请各路老司机指教。谢谢

这是TPS官方资料提供的电路

这是TPS官方资料提供的电路

建议元器件值

建议元器件值

楼主(2016-01-27):
这是资料给出的输出电压公式
VOUT=0.765X(1+R1/R2)

网友A:
调节输出电压的 R1、R2 可以根据输出值来修改,其他参数照搬,没问题。
最好不要自己定数值。
L1质量比较重要,电感量、负载能力。

两个vout,意思是要短接在一起,同时也是输出端。

网友B:
两个vout是连接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反馈,这个电路图中估计是为了避免远距离连线有点丑而采用网络标号连接的。

网友C:
当然稳妥, 这是芯片设计师们已经帮你设计好了的电路和参数.
不过你还需要了解元器件的要求, 控制元器件的质量, 最好还需要知道原理, 以应付遇到的问题,

网友D:
vout输出是多少

网友D:
可以使用ti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