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6-01-27):
linux下的数据采集,uart每秒接收1000次数据,每次小于100字节。
问题是:U盘插拔、网线插拔会导致数据丢帧。
请教论坛高手:怎样做才能避免?

网友A:
每秒100K字节的速度,已经是RS-232的极限速率了。
通信过程丢数据是不可避免的。
丢了数据,再次发就是了。
解决的问题:
1、降低速度;
2、使用缓冲区。

网友B:
开启DMA接收,中间使用FIFO,都是解决办法。

楼主:
已经开启DMA接收了,
中间使用FIFO —— 指的是该驱动吗? 应用层加是没有用的?

楼主:
如果把数据接收部分编译成模块,在内核空间运行,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