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高温不工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7):
各位看官,小的现在碰到了这么个问题,设计的电路在做高低温测试时,于65度的环境下发现单片机始终处于复位状态,无法运行程序。而只要温度降一点就能正常。量了电压以及复位信号,均没有异常啊。说明一下,该单片机自带内部晶振,手册给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所以65度应该没有问题啊。外部器件只接了AD和DA,以及一个上电复位监测芯片。
一开始我怀疑是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不对,或者是复位监测芯片给出的上电复位信号65度下异常,但是反复测量确认没有问题。温度也没超过85度,为什么不能运行程序了呢(先做的低温-40度都是正常的)?百思不得其解,求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没有大神么?

网友A:
楼主如何确认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复位电路有问题?

楼主:
可以确认的是65度下程序没有跑起来。因为我板子上留了个指示灯。程序运行后第一步就是灯会亮。而65度下灯根本不亮,DA输出为0,说明也没有操作。而环境温度降到60度以下就正常工作了。我现在头大了,如果这个单片机确实就是过不了65度高温工作,我的整个项目就全报废了!My God!有可能是芯片个例吗?我的经验告诉我,标称工业温度级别的集成电路,正规大厂出的,又是官方渠道买的,出现65度不能工作的芯片,这种事情实在很难理解!

网友C:
你单独写个简单的闪灯程序看看,跟外围电路无关。

网友D:
要不要先确定一下指示灯的工作温度……

网友E:
先用软件看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复位类别提示?有的单片机是有这个功能的,能指示你为啥复位。
另外,电源别用万用表量,用示波器。

网友F:
1、可以试着在线仿真,单步执行判断复位重启标志,看看重启的具体原因
2、65度环境下,你测试的应该是室温,有可能是你单片机周围电路散热性差导致温度超过85度,造成死机复位

网友F:
确定是温度引起的话。可以试试添加散热片等措施

网友G:
国产的吧?很多指标都是乱来的

网友H:
换单片机吧,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I:
1.换块板,换块芯片重复测试
2.用热电偶直接测在65度恒温条件下芯片表面温度是否也是65度

网友J:
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低0.1V试试

网友K:
看看周围的器件,比如晶振,民用为-20~+70度;复位电容漏电流等等

网友L:
测试60度工作时的功耗及表面温度,计算结温,折算65度时是否超标

网友M:
国产芯片?和温度有关系的东西都找出来,器件温升布点测试一下,测试电压是用什么测试的?万用表OR示波器?是否有尖峰?用到软件复位没?确实是硬件复位引起的?又或者所有器件温升都能在85度以上?是否有器件高温不工作?
另外是否大批量都是同种现象?只是一块就说明硬件有问题。

网友N:
楼上说的对,估计你用的是国产芯片吧,目前国造的还是不太好,民用级别还凑合,工业级好多不过关

网友O:
要在65度环境下测量一下电影、复位与时钟

网友P:
觉得应该首先排除是不是存在可能虚焊~IO口配置有问题,输入的配成了输出等等。。。

网友Q(2019-08-17):
楼主您好  请问您遇到的高温下单片机无法启动的问题  最后找出原因?怎么解决的?

网友R(2019-10-06):
估计是有降压芯片吧,温度高了容易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