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DO芯片TLE4699的管脚连接

楼主(2016-01-27):
最近需要用TLE4699设计一个12V/24V通用汽车级电源,小弟刚接触硬件,有些蒙,看了datasheet,可还是不明白应该如何连接各个管脚,哪位大神能为我解惑,谢谢!

楼主:
GND、EN、I管脚大约知道怎么接,Q、RQ、SQ的接法很蒙,RADJ和D管脚谁来决定要不要接,I和SI又该怎么接?

网友A:
EN I Q GND是必须接的,其它的既然不知道就可以空着。。。。。。话说Q可是它的输出,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