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问题

楼主(2016-01-27):
插入430仿真器会显示安装驱动失败,手动更新驱动显示已经是最新驱动 但还是无法,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会有黄色叹号,这要怎样解决?

插入仿真器安装失败

插入仿真器安装失败

楼主:
有办法解决么??求各位大神帮忙
电脑都重装过了,软件也试过几个版本了:'(

网友A:
没有驱动,可能是IAR的版本问题

网友B:
这个用驱动精灵来检测的,然后就可以自动安装上去的。

网友C:
iar for msp430,以及ccs都是带有驱动程序的,先手动安装一下试试。
很多这种情况是因为电脑的操作系统是阉割过的,缺少一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驱动精灵来检测的,然后就可以自动安装上去的。

手动安装显示说已经是最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for msp430,以及ccs都是带有驱动程序的,先手动安装一下试试。
很多这种情况是因为电脑的操作系统是阉 ...

手动安装试过,说已经是最新的。
操作系统是阉割过的,缺少一些文件
可以找出缺少哪些文件?哪里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安装试过,说已经是最新的。
操作系统是阉割过的,缺少一些文件
可以找出缺少哪些文件?哪里看 ...

看不出缺少什么文件的

网友D:
这个主要就是驱动安装的问题的,重新启动下电脑的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就是驱动安装的问题的,重新启动下电脑的在安装的。

试过 也不行

网友E:
我一般的处理办法就是该硬件不拔掉的,重启电脑的让自动安装驱动的。

网友F:
解决了么:lol

楼主:
有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的处理办法就是该硬件不拔掉的,重启电脑的让自动安装驱动的。

也是不行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用完整版的操作系统重装下把

网友G: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H:
楼主加我Q277039462,我帮你解决!

网友I:
楼主,我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原因是系统的问题,xp系统下,自动安装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