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 linux3.10.53可否翻转显示

楼主(2016-01-27):
在不改动LVDS屏的情况下,能否在bsp中实现开机就rotate 180度?我用echo 1到fb0,发现镜像无法整到正常。本来是正常的话应该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现在变成从右到左,从下到上的扫描显示方式了。请问各位大大,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你说说不改动HW,从code下手对吧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屏上一般都会有些接口通过拉高或者拉低来改变扫描方式的,你查查屏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不改动HW,从code下手对吧

对的,因为屏幕无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屏上一般都会有些接口通过拉高或者拉低来改变扫描方式的,你查查屏的手册. ...

这个办法不考虑了,因为屏那边是成品,无法更改。要能更改的话相当简单

网友A:
方法有多种,看你改的是哪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多种,看你改的是哪一层

在不动应用的情况下,旋转180度。我现在fb0 rotate 1变成了180度的镜像了。

网友C:
好像修改framework中的一个rotate参数就行了,具体是个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修改framework中的一个rotate参数就行了,具体是个宏定义......

framework是android吗?我试了下IPU rotate 180,变成镜像了,不知道大家知道哪里有文档可以参照实行不?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版本是yocto1.6.2  3.10.53的内核,好像不支持ipu的rotate,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16-03-12):
fae说不能。。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