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g与stm32f439ig能不能直接替换?

楼主(2016-01-27):
如题!stm32f429ig与stm32f439ig能不能直接替换?求指点!

楼主:
176脚的,我看datasheet上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A:
二者一样的除了STM32F439多了加密算法器外。

除了这点外 二者完全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一样的除了STM32F439多了加密算法器外。

除了这点外 二者完全可以互换。 ...

多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B:
176脚的,我看datasheet上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可以替换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但是对应的芯片资源可能会有差别,用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