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工具链

楼主(2016-01-27):
版主好,我想问下yocto3.14.38的imx6的应用程序如何进行编译啊。使用的工具链是什么啊。例如官板的应用程序如何运行起来。
bitbake meta-toolchain这个得到的是编译kernel和uboot的编译工具链。那编译应用程序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怎么得到。有没有应用demo的程序。

网友A:
3.14.38 不是很好,用3.14.28吧,bitbake meta-toolchain这个得到的是编译kernel和uboot的编译工具链,就是用来编译应用程序的,一样的.

网友B:
有个命令可以生成toolchain的sdk包,可以单独安装使用的,具体命令及不清楚了好像后缀有个sdk的样子,网上找找吧......

网友C(2016-05-09):
要单独生成编译链的话去搜yacto的guider
命令因该是进入bitbake后用bitbake imag(你的目标镜像)-c populate_sdk
                      再运行fsl-*bsp/build/deploy/sdk/*.sh就在默认目录生成了

楼主好,小白请教一下 ,应用层的开发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如果我想实现把摄像头显示的视频保存下来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就是数据是通过什么函数或者头文件来操作的,写完这个程序交叉编译后要如何下到板子里跑起来。官方或者论坛有教程么?谢谢!

您说的官方例程在哪,能告知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