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口最大电压

楼主(2016-01-27):
任何模数组合引脚(VDD 和MCLR 除外)相对于VSS 的电压...................................................-0.3V 至(VDD + 0.3V)
任何仅数字I/O 引脚(VDD 除外)相对于VSS 的电压.................................................................................-0.3V 至7.5V

是指IO口做普通IO数字IO时电压最大不能超过7.5V,如果复用做AD输入口时,最大电压不能超过(VDD + 0.3V)?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VSS的电压,一般接地,也就是0V,在这个基础上,后面的电压才是成立的,否则当VSS=3V时,后面就是2.7-3.3,以及2.7-10.5V。 Do you understand?

网友B:
规格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
能做IO又能做AD的引脚不叫“仅数字I/O 引脚”
任何仅数字I/O 引脚(VDD 除外)相对于VSS 的电压.................................................................................-0.3V 至7.5V

网友C:
仅数字I/O 引脚 楼上解释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