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磁屏蔽的技术应用讨论

楼主(2016-01-27):
     为防止外部的磁场强的影响,一般都会给所设计的电子产品采用一个屏蔽罩加以保护的,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机产品中屏蔽罩,这个关于屏蔽赵的选材及使用的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需要加以区别对待的。。在这里跟大家一块讨论下磁屏蔽的应用场合跟具体设计参数选材的。。

楼主:
关于磁屏蔽的,其基本的定义的就是把磁导率不同的两种介质放到磁场中,在它们的交界面上磁场要发生突变,这时磁感应强度B的大小和方向都要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引起了磁感线的折射。
在实践中,要达到完全的屏蔽是极不容易的。总有一些磁场要漏进屏蔽罩内或者跑出屏蔽罩外。要达到好的屏蔽效果,必须选用导磁系数高的材料,如坡莫合金,硅钢片等,而且不要太薄,屏蔽罩的结构设计,接缝要尽量少,在制作时接缝处要紧密,尽量减少气隙。总之屏蔽罩的磁阻越小屏蔽效果越好。

楼主:
如果在低频交变磁场中,需要进行屏蔽时,例如电源变压器需要屏蔽时,都是按以上磁屏蔽的原则处理的。屏蔽要求较高时,还可以采用多层屏蔽。
这是低频交变磁场的应用原则的。。

楼主:
但是。。
  高频交变磁场中,屏蔽原理就完全是另一种概念。这时是利用涡流现象,以导电材料制成屏蔽罩。在高频干扰磁场中,屏蔽罩中会产生涡流。由于涡流产生的磁场有抵消外磁场的作用,当外磁场的交变频率越高,产生的涡流现象越严重,从而抵消外界磁场的作用越大。所以在进行高频屏蔽时,不必用很厚的铁磁性材料去作屏蔽罩,而是用导电性好的铜片或铝片来作屏蔽罩,对要求高的屏蔽罩,常是在铜壳上再镀一层银,提高屏蔽罩导电性能,则屏蔽效果就更好。

楼主:
大部分屏蔽体用的公式和模型的开发是基于圆形或无限长的圆柱体几何形状的。在实际应用中,所给定屏蔽体的实践形状由器件结构和屏蔽体自身的可利用空间所决定。在设计一屏蔽体时,要了解的重要的结构是,要使磁力线旋转90°是困难的。但是,圆形屏蔽体,比如要改变圆柱体或是具有圆形角的盒体的磁力线的方向要比具有方形角的屏蔽体容易一些。类似地,对于包容已进入屏蔽材料的磁力线并改变其方向,圆角要比尖角好一些。

楼主:
屏蔽体的尺寸在屏蔽效率和成本方面的重要性极大。屏蔽体的有效半径越小,其整体性能就越好。但是,设计屏蔽体的目的是使其包络试图屏蔽的组件和空间,并应该靠得很近。由于材料占屏蔽体设计的大部分成本,因此较小屏蔽体就可以在较低成本下获得较优的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磁屏蔽的,其基本的定义的就是把磁导率不同的两种介质放到磁场中,在它们的交界面上磁场要发生突变,这 ...

这个通俗点讲,是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屏蔽罩的呢?

网友B:
屏蔽技术在现在的电子产品设计中应用非常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磁屏蔽的,其基本的定义的就是把磁导率不同的两种介质放到磁场中,在它们的交界面上磁场要发生突变,这 ...

针对屏蔽罩的设计,应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D:
电磁屏蔽技术的广泛应用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屏蔽体用的公式和模型的开发是基于圆形或无限长的圆柱体几何形状的。在实际应用中,所给定屏蔽体的实 ...

进行电磁屏蔽的形状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F:
电磁屏蔽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的,手机上面的应用就是最证明的。

网友G:
这个电磁屏蔽技术的应用时需要大力推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高频交变磁场中,屏蔽原理就完全是另一种概念。这时是利用涡流现象,以导电材料制成屏蔽罩。在 ...

针对交变磁场的屏蔽更是需要多注意选择的材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低频交变磁场中,需要进行屏蔽时,例如电源变压器需要屏蔽时,都是按以上磁屏蔽的原则处理的。屏蔽要 ...

在低频磁场,磁屏蔽还是比较好设计的。

网友H:
手机中应用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