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S-5.0死机重启

楼主(2016-01-27):
各位高手,本人设计了一个系统,供电是8V交流电,后面经过DB207S整流后,给LM2596S-5V供电,输出供应液晶屏(500MA),在实验室测试正常,在有变频器的现场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发生了死机重启的现象,2脚输出电压低到1V多重启。拿回来之后再实验室还会出现重启(电压230V,器件焊接检查没问题),芯片焊下来换新的2596一切正常,换回旧的2596又正常了,百思不得其解。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啊,2596工作频率50多K怀疑是假芯片。电路如下

网友:
2脚输出电压低到1V多重启

也有可能是后面的负载太重造成的
(出现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LM2596的原因)

楼主:
负载不超过800mA,在实验室电压降到180V还可以工作

网友A:
这个在变频场所使用当然有干扰了,加入高频滤波再说

网友B:
2596工作频率150K

网友C:
按描述分析,只能怀疑2596引脚假焊了,焊点有裂纹的话,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频率50多k的2596是假货

网友D:
估计是2596遭到串扰,2596前面加滤波,板子屏蔽试试再说吧

网友E:
受到干扰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F:
LM2596S现在国产的多,这方面也要注意

楼主:
买的就是国产的,今天打4.2KV群脉冲打死了....
要改进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国产的,今天打4.2KV群脉冲打死了....
要改进电路了...........

有过检要求就不要用太垃圾的物料了,
2596,国产可以找代理买AE2596、XL2596,或者更好点,台湾省的牌子TD1501

网友G:
1、不排除LM2596为拆机料。
2、也有可能是收到了变频器工作时,强电压、电流的干扰。干扰可能是辐射,也有可能是传导。
3、不排除人为焊接或者操作的原因。
4、不排除后端5V负载短时出现过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