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的部分映射与完全映射

楼主(2016-01-27):
STM32F107共有五个串口,用了三个串口。其中串口3在默认的情况下,接收与发送端是在PB10与PB11端的。但是看到还有一个映射的串口3的接收与发送端。所以就试着用了一下映射的管脚。接收与发送端分别在PD8与PD9。
开部分映射时,发送端不能正常发出数据,接收端没有验证。也就是说部分映射时,发送端不被映射使用。所以得使用全映射。
映射的关键在下面这个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 ENABLE);

可以通过库的手册查看这个函数可以全能哪个映射功能。

网友:
如果是管脚的默认功能的话,就不要开重映射这个功能了

网友A:
在初始化中开启接收中断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在初始化配置的时候开启的

网友C:
默认的话也得初始化的时候映射一下吧

网友D:
是管脚的默认功能的话,就不要开重映射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