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可以改善温漂和偏置的办法

楼主(2016-01-27):
有没有可以改善温漂和偏置的办法???

楼主:
此电路输入0-5v,输出0-2.5v.请问如何改善此电路的温漂和偏置

网友A:
用低温漂运放、低温漂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低温漂运放、低温漂电阻、电容。

可不可以通过电路来改善?

网友B:
把运放去掉,2个一样的电阻分压,温漂就很小了。
当然,后级输入阻抗大,前级输出阻抗要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电路来改善?

不可以,只能用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只能用精密电阻

为什么呢?麻烦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改变运放输入偏置,使其正负输入电阻对称,能够改善运放输入失调电流的温漂影响,但作用有限。运放温漂多数情况下还是失调电压Vos的影响。还是用低温漂运放、电容、电阻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运放输入偏置,使其正负输入电阻对称,能够改善运放输入失调电流的温漂影响,但作用有限。运放温漂多数 ...

LM358失调电压2.9MV呢

网友D:
参数要考虑最大值,LM358失调电压最大值通常都在5~7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麻烦帮忙解释下

比例温漂的好坏取决于分压电阻的温飘情况,运放的温漂参考手册.
但一般运放的温漂都比电阻的小,因为运放片内电阻大多是孪生的,温漂一致性比较好.保证的比例也比零散电阻高.

电阻温漂比运放要小得多。差不多要小1个数量级。 温漂:电解电容>运放>CBB电容>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温漂的好坏取决于分压电阻的温飘情况,运放的温漂参考手册.
但一般运放的温漂都比电阻的小,因为运放片 ...

恩恩 明白   可是现在运放的VOS=2.9mv,这个能改善吗?还是只能换片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电路来改善?

可以的。适当的电路设计可以抵消一部分失调和漂移。

网友F:
软件补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适当的电路设计可以抵消一部分失调和漂移。

请问大神如何改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如何改善呢?

可以参考差动电路,或者自稳零电路的原理。

好的 谢谢

网友G:
菜鸟路过

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补偿也可以

用了软件补偿,现在只是想通过电路实现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软件补偿,现在只是想通过电路实现它

不想用软件补偿就换用低失调低温票的高精度运放,不过价格可是比358贵很多了;P

网友C:
对于这个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本钱又舍不得 花又想要好的效果.

网友H:
有的性能可以通过电路提升,温漂这种问题顶多用软件补偿,其余不可能,什么两个运放补偿都是有1没2的,根本没法用到大规模生产上

网友F:
俩电阻,一个电容,直接AD不就可以嘛

网友I:
创造一个恒温环境

网友G:
哪里设置的不对?偏置1v,振幅1v,咋没有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