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使用STM32F302R8的电机驱动代码模板问题

楼主(2016-01-27):
大家好,我最近一个星期才开始接触STM32,在ST网站上下了一个STM32F302R8的电机驱动代码模板,但是我看主函数里面就只进行了初始化,我得添加哪些函数才能让电机转起来啊?
下面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fdef BOOT
  SCB->VTOR = 0x08009A00; /* Change vector table */
#endif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DAC_Init();
  MX_TIM1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16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6-Step lib ######
  ==============================================================================
  **************************************************************************** */
  MC_SixStep_INIT();
  /****************************************************************************/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3 */
/*! ***************** This part enables the boot loader function ************/
#ifdef BOOT
  /* Blink to indicate FOC selection */
  volatile uint32_t myDelay;
  volatile uint32_t cycle;
  for (cycle = 0; cycle < 8; cycle++)
  {
    GPIOB->ODR ^= GPIO_PIN_2;
    for (myDelay = 0; myDelay < 1000000; myDelay++);
  }
#endif
/*! *************************************************************************/

  /* USER CODE END 3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A:
得用PWM模块吧

网友B:
用PWM模块